请教三菱模拟量模块FX0N-3A用法

楼主(2007-12-05):
三菱FX0N-3A,为两路输入,一路输出。但是两路不可以一路4-20MA电流输入,一路0-10V电压输入,我现在现场就是一路电流,一路电压,请教高手指点,如何解决?
另外当为两路电流输入时,是否两路的IIN和VIN端子都必须连接,还是只接其中一路的IIN和VIN?

网友A:
1、不可以,模块不允许两个输入通道的特性不同。
2、手册上那个图不太清楚,电流输入的话,每一路都要把I IN和V IN短掉。
另外,这个模块很别扭,两路输入公用一个BFM,所以写程序的时候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