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设计个三菱PLC跟光洋KOYO旋转编码器的程序

楼主(2007-12-05):
请帮忙设计个三菱PLC跟光洋KOYO旋转编码器的程序
连接后在触摸屏上显示编码器的数据。

网友A:
LD M8000
OUT C235 K99999999
END
然后在触摸屏监控C235就行了

网友B:
是可以的

网友C:
LD M8000
OUT C235 K99999999
END
然后在触摸屏监控C235就行了
这样编码器A、B相应接在PLC哪个点上?请大侠指教

网友D(2008-01-13):
用C251
编码器A相接在XO B相接在 X1 这样就可以进行双相高速记数 Z相有用到的话可以用中断来进行编程
把C251的值处理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值 如角度 转速都可以

网友D:
我这有一小段程序 后供参考一下

网友E:
用C251实现,A相接X0,B相接X1
LD M8000
OUT C251 K9999999999
LD C251
OUT Y1
END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网友F:
13楼的程序很好。值得借鉴。

网友G:
应该是输入第一,第二点!!!留给高速计数器的!!

网友H(2008-10-14):
说的准确点

网友H(2008-11-14):
A接X0;B接X1

网友I:
这个很简单的,太简单了

网友J:
学习
欧姆龙、三菱、西门子PLC编程;单片机项目承接(C51 、AVR)

网友K(2009-02-23):
接到x000倒x007PLC说明中有
你也可以使用别的如c101
LD M8000
AND X001
OUT C101 K9999 (16位)
end
响应频率位1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