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最大值

楼主(2007-12-05):
请教各位大虾,我有一个问题不得起解,请帮帮忙::
求一组数的最大值.已知有50个数(16位),放置在D100-D150中,要求最大值在D200中.请编制此程序.谢谢,不胜感激!!!!!!!!!!!

网友A:
for k49
ld< d100 d101 wsfr d0 d100 k50 k1
next
ld m8000 mov d100 d200

楼主:
能说的具体点吗?谢谢,我是个初学者.

网友B:
FOR K49
LD < d100 d101Z0
MOV D101Z D100
INC Z0
NEXT
LD M8000 MOV D100 D200
Z0是变址,每循环加1,D101Z对应D101、D102、D103、D104…………
将D(101+Z0)中的数与D100对比,大的话就写入D100中。最后将D100中的数写到D200里。
下载积分:+5(2671878265) 太棒了,简单,实用 ,厉 ..

楼主:
请问LD < d100 是什么意思呀,能不能告诉我用梯形图怎么表示呀

网友A:
D100<D101 时

网友A:
原理就是当D100<D101时把50个寄存器的值做字左位移,这样循环49次后D100中的值就是最大值了,再赋值给D200. 因为PLC不能象高级计算机语言那样用数组来做,没办法用Di ,所以我想用字左位移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