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很菜!GT Designer2选项设置问题

楼主(2007-12-05):
我在设置完“手持式GOT”后,刷写F940时,没有反应,需要“建立通讯”后才能刷写,请问这个选项该怎么设置。

网友A:
说清楚一点,哪一个选项怎么设置。其实很多软件都要这样做的,如:LGPLC你现在要监控程序,首先必须先点连机后(即建立通讯),再点监控才有效。

网友B(2008-02-18):
禁止广告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