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05):
用位信号控制STF,STR
用485D和A740的485端子通讯.
除了485通讯相关参数和电机对应参数以及加减速这些参数,还有哪些参数需要设定
运行模式 Pr79 和Pr340应该如何设置.
我一改成网络模式就报警!

网友A:
没用过A740,如果和E540差不多的话,除了通讯参数,只要设PR79为3,就是起停用STR,STF,速度调整读参数等用485.340好像是用CCLINK时才用到的参数,485通讯好像不用。而且PR79设为3时好像PR340是无法设置的。很久以前用过485,现在都用CCLINK了,不知说的对不对。另外看FR-A7NC的说明书,貌似NET模式指的是现场总线通讯,至少在E540上无协议通讯好像和PU操作是等同的。另外好像PR122要设为9999,不然的话,通讯停止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报警。
另外好像,在用A540时用本体上的485口和用FR-A5NR通讯时的设置是不一样的,这个没研究过。
[ 此贴被fullspeed在2007-12-05 23:24重新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