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一个软件安装的问题

楼主(2007-12-06):
第一次安装三菱编程软件时选了监控模式好了就没法编程,重新安装后运行时提示说初始化失败,这怎么办啊

网友A:
1.安装的是英文版还是中文版?
2.如果是中文版可能与操作系统有关系
3.建议还是安装英文的好

楼主:
是中文的 现在装别的版本也不行了 看来只能装英文的试试了 多谢了

网友A:
英文的绝对没问题,如果坚持要装中文的话,只好装V7中文版

楼主:
软件没有问题,就因为第一次装的时候选了监视模式,不能编程了,就删了重新装,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再怎么重新装也不成,是不是要该注册表里的一些东西

网友B:
建议还是安装英文的好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C:
没有问题,我昨天删掉后又重新装了,可以装的,可能的你的系统有问题吧!

楼主:
正常安装删了也是没有问题,现在问题是安装时选错了,删了以后正确选择后就出现现在这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