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三菱Q系列PLC的使用

楼主(2007-12-06):
各位好,我用三菱的Q02HCPU编程时,给PLC传输了程序后,为什么CPU上的Run灯没有亮,bat 灯亮??另外 ,当切换当监视模式下,输出也没反应,输出用的QY41P,输出电源和地都已接。
谢谢答复!!

网友A:
你试一下强制输出呢

网友B:
1.可能是程序和你的配置有问题?
2.你的PLC电池有没有装好?

楼主:
强制输出没反应啊, 是不是要写完程序后需要做什么设置啊?

网友C:
强制是在STOP下的

网友D:
1、BAT是电池电量低报警,正常情况下,没有电池PLC应该也可以运行,只是不能保存程序。
2、如果PLC的RUN开关已经拨到RUN一侧,PLC的MOD灯亮么?如果MOD灯不亮的话,有可能PLC基板出现问题或Q Bus连接的设备出现了问题。

网友E:
一,先把PLC的电池装上,取消掉BAT报警.
二,PLC的指拨开关到RUN.
三,强制输出有无反应,有的话,是外部接线问题.没有反应的话,检查程序有无问题.
四,模块是否在扩展基板上面,通讯口旁边的基板要短接到一的位置.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F(2008-03-28):
连参数一起下载到PLC

网友G(2008-08-18):
参数没有设置正确
PLC Parameter\ program

网友H:
程序有问题吧~~

网友I:
BAT灯亮并不会影响PLC输入输出,检一下基板上有没有接触不良,或者接线错误的

网友I:
BAT灯亮并不会影响PLC输入输出,检一下基板上有没有接触不良,或者接线错误的,用GX软件诊断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