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各位的答复

楼主(2007-12-06):
我装了个三菱的GX
可是编程时发现不知道怎么加注释
因为在玩欧姆龙时都有注释可加的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下拉彩旦,编辑-文档生成-注释编辑(一堆小按纽中也有一个注释编辑选择按纽你可以找找) 鼠标点到要注释的软元件上,回车.

楼主:
太谢谢了
找到了
太好了

网友B:
还是要多看看手册!

网友C:
在编程软件的左边
程序
参数
注释
对每个软件进入了注释后,在顶上菜单里选择显示注释
详细看一下这个GX DEVELOPER的手册,本站有提供下载

网友D:
还是要多看看手册!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E:
还是好好看看软件每个菜单什么意思,不然你还会有很多小问题的

网友F:
还是好好看看软件每个菜单什么意思,不然你还会有很多小问题的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