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 :Q02HCPU报警

楼主(2007-12-07):
我给Q02HCPU 传递参数和程序后,且IO地址已分配好,这时 QD75P4 模块报警,而且是四个轴同时报警, 在 GX-Developer 软件中 诊断菜单项的 系统监视里 监视 是QD75P4模块报错,错误
代码是 0323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1.你的定位模块与伺服控制器的信号线接好了没?
2.你的定位模块参数设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