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各位帮一下忙

楼主(2007-12-07):
我是一个刚开始接触PLC的人
一些简单的小程序已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现在遇到了一些关于指令的程序就有点蒙了
想找一本书看看
查到一本<PLC原理与应用>的书很不错
里边是用的三菱PLC做实例
想看看朋友们可有或是其它有关的书也行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看编程手册了,里面每个指令都有详细解释!我用的书《电气控制与可编程器的原理及应用》作者 : 陳立定 ,里面讲的所有的应用指令后来发现都是编程手册上搬过来的

楼主:
单看哪东西我有点蒙
想找本有实例的看着能好懂一些

网友B:
除了多看资料以外,自己要多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