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屏如果没有装载上传信息还有其它办法上传吗?

楼主(2007-12-07):
GP屏如果没有装载上传信息还有其它办法上传吗?

网友A:
只能重新装载上传信息再上传看看,如果不行就只能初始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能重新装载上传信息再上传看看,如果不行就只能初始化了!

楼主:
关键装载信息不是我设置的.我知道密码就是不能传

网友C:
一般是没办法的,这是一个锁死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