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GX软件打不开以前用FX-2N编的程序

楼主(2007-12-07):
我刚学的,我用GX软件打不开以前用FX-2N编的程序,显示要输入工程名?请才大家帮一下忙。

网友A:
是否用MELSEL-F FX编的?我也碰到过。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B:
点击《工程》在下拉菜单中选取《读取其他格式的文件》就行了。

网友C(2008-01-15):
有些也许是用MEDOC编的,楼上的方法可以试一试

网友D:
我用FX-20P手持编程器怎么读不出程序,咋回事啊.帮帮我吧.我先谢了

网友E:
工作方式不对

网友F:
我装的GX软件不能与PLC连击通讯,我的电脑只有USB界口,但是旧版本GPP很好。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G(2008-03-21):
你有的格式不对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点击《工程》在下拉菜单中选取《读取其他格式的文件》就行了。
点击《工程》在下拉菜单中选取《读取其他格式的文件》就行了!
沒錯!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点击《工程》在下拉菜单中选取《读取其他格式的文件》就行了。
然后怎么办啊?

网友I:
大侠帮忙啊

网友I:
怎么没人回答呢?
请杨工帮忙吧

网友I:
根据本站提供的GX软件使用说明找到办法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我装的GX软件不能与PLC连击通讯,我的电脑只有USB界口,但是旧版本GPP很好。不知道啥原因?
要装USB驱动才行.

网友K(2008-06-07):
WINXP装一个企业版

网友L:
工作方式不对
hulain

网友M(2009-05-15):
我现在用三菱gx-deveoper8.0打不开程序样例中三菱程序,显示数据出错或更高版本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