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08):
我有一台三菱PLC  FX-2N的,现在不知道怎么会所有的现场控制信号都不接收。监控强制输入也不行,但是输出端一切正常。机子也处于ON状态。请大家帮助解决一下
本人在此感谢了!

楼主:
本人已经解决了一部份。现场信号不接收主要是接触不好。但是不能够强制不知道是不是软件有问题了。还请大家继续支持。

网友A:
三菱的PLC在GX中不能强制X的,可以用短线直连COM端和需要检测的输入点,看有没信号来判断输入点有没问题,没问题那就是现场接线问题.

网友B:
COM线没接好吧,和输入点短接看有无输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三菱的PLC在GX中不能强制X的,可以用短线直连COM端和需要检测的输入点,看有没信号来判断输入点有没问题,没问题那就是现场接线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刚开始我直接用钳子短接的,没有输入,把我吓了一跳,以为是输入接口全烧掉了,没想到拿了根短接线压在端子上就好了,没想到端子上面的螺丝的导电性不是很好啊,但是我前一段时间还是可以在软件上强制的,也有可能是机子中毒的缘故导致软件损坏吧。
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D:
PLC输入不能强制但可以监控。检查一下外部接线。

网友E:
三菱的PLC在GX中不能强制X的(注意输入没有接线的情况下可以强制),可以用短线直连COM端和需要检测的输入点,看有没信号来判断输入点有没问题,没问题那就是现场接线问题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F:
输入端是不可以强制的啊

网友G:
FX系列PLC中,系统实际占用的X是不能用GX-Developer进行强制的,不管外部有没有接线。
Q系列没有这个限制。

网友H:
但我用的时候可以强制输入啊!这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I:
还是板主好呀

楼主:
哈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现在我把杀毒软件缷载以后,输入端强制就正常了。可以是杀毒软件的干扰吧

网友J(2008-04-22):
有时可能是内置24V电源损坏

网友K(2010-04-02):
有中毒现象吗?我还没有碰到过,可能是接触少了

网友L:
三菱的PLC在GX中不能强制X的

网友M:
三菱PLC输入端为何不接收现场的开关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