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各位老师有事向你们请教!

楼主(2007-12-08):
我安装的系统是WINDOS7.5的版本,在安装GX DEVELOPER 8后,不能创建工程,我装了一下GX DEVELOPER 7结果也不行,您看是系统的问题吗?我现在只能用以前FX系列的软件.很不方便.您能指点一下吗?GX DEVELOPER 7.8稳定吗?怎么解决!

网友A:
我上次也是这个问题,后来看了下是安装时选择的模式错误好象选了读出模式还是什么了,我现在在外面上网没法看,你重装下装时注意看下是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不是我是了N次了安装绝对没问题的,我就是怀疑是不是我的系统有问题,谢谢你啊

网友B:
1.将卸载后删除注册表中MESLEC的项目,再重装看看?
2.你的系统可能有问题?

网友C:
我装的时候也出现过,安装完后装附件的时候,监控那个对号不要点,会再出现一个附件,然后点对号。反正第一个点对好,第2个不点。应该是监控。第3个点对号。(要是第2个点对号的话不出第3个窗口),这样再装就可以了。说的有点乱。。呵呵

网友D:
你的系统可能有问题?

网友E:
重 装一下 系统试试看
jay73

网友F:
你安裝時是否點了只能監控的選項

网友G(2008-0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