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键盘只显示了上半部分?

楼主(2007-12-08):
本人用威纶触摸屏软件做了个工程,在电脑上离线模拟,但是一点数值输入软件,弹出的键盘只显示了上半部分,下半部分没显示,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啊?应该要怎么弄才显示正常啊?

楼主:
有哪位高手指点下啊?急用啊

网友A:
你的直接窗口选择的范围,是不是小于键盘的尺寸。检查一下。

网友B(2009-01-02):
有时直接窗口选择的范围正常也是这样,我也晕了。求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