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请教十进制如何转换16进制

楼主(2007-12-09):
16进制的数如何加减法,

网友A:
十进制数先转换成二进制,再转换成十六进制

网友B:
看电脑书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C:
转换是为了什么,能说清楚吗?

网友D:
哈哈,我刚听完课。比方:开和关就是二进制,ASCII码16进制表示一个字符,等等。实际都是用2的2N次方了。

楼主:
有公式套用么

网友E(2008-04-22):
我有个软件大家看一下
需要:3工控威望

网友F:
用WINDOWS自带的计算器直接转就行

网友G:
: 进制转换.rar (7 K) Posted: 2008-04-22 18:00 | 6 楼 这外软件不错收下了谢谢

网友H(2008-10-13):
三菱QPLC 10 转 16 指令是BIN 例:BIN K100 D10
16 转10 指令是BCD 例:BCD H64 D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