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救,三菱PLC

楼主(2007-12-09):
在编程是遇到问题,DPLSY指令分别控制YOOO和YOO1的脉冲输出,完成标志M8029只在YOO1脉冲发完时动作,Y000发完时不动作,DPLSY Y000和 DPLSY Y001是由M12和M13分别控制的,只使用一个M8029是不是不行啊?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师傅教我用了一个笨办法,用一个延时继电器。

网友B:
楼主的程序是怎么写的?M8029的用法比较特殊,必须紧跟你想监控的那条指令。具体的例子在FX2n编程手册上有,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威望:+1(wxh0734) 经验之谈

楼主:
M8029紧跟PLSY程序就好了,谢谢我试过了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