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0):
我是一个菜鸟.我想请问三菱FX1N的PLC扩充摸组的地址编号是怎么排的.我用的是60MR的,输入是43点,输出是17点.那我再扩充的摸组地址我是怎么编,谢谢扩充的是一片16点输入,一片16点输出.

网友A:
楼主确定?FX1N-60MR的配置应该是36+24的
扩展的输入应该是X44~63,输出是Y30~47

楼主:
但我把X44地址写进去就不行,是不是要X50开始啊

楼主:
但第二片扩充的又不知道怎么编了了

网友B:
第二块就和第一块的计算方法一样!

楼主:
谢谢啊,我再试试

网友A:
我用的都是32MT或MR的,所以真没有碰到过首位不是0的情况。楼主可以试试啊,直接把第一个点和COM接上,监视一下哪个On就知道了。

楼主:
我试的时候输入都有,但我就是监视不到.我想是地址写错了,我不知道扩充的该怎么编

网友C:
X点从X50 开始
Y点从Y30开始

网友D:
同意楼上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