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 MT506通讯问题?

楼主(2007-12-10):
请教高手?
小弟现在用的MT506屏在和单片机(本人选用的是atmega128)通讯时为什么老是要向单片机读数据,而且我用的数值输入元件不能写入数据,不知道为什么?请问应该怎么设置,我选的协议是modbus RTU。谢谢了!
[ 此贴被bigsea22在2007-12-10 19:29重新编辑 ]

网友A:
不能写数据,那是你单片机里面的原因(看地址是否定义错误),与触摸屏没有关系。

楼主:
版主能不能提供下联系方式,有机会具体探讨一下?
还有就是触摸屏一只读数据的模式能改为单一收发格式吗?如果不行,是不是一直要进行回复,那么且不是再单片机里不能做其他任务?

网友A:
触摸屏只是提供数据读写、显示功能,能不能读写,完全看你的单片机地址定义的是不是可读可写型。电话:13584558191

网友B(2008-03-31):
哈哈,又了解多一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