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浮点用法

楼主(2007-12-10):
请教各位师父,E/ D1182 D1180 D1184怎样理解
FLT K2100 D1180又如何解释
浮点数如何理解,有何用处, 谢谢

网友A:
E/ 应该是2进制除法。D1182、1180、1184分别是被除数、除数、商。
FLT是浮点数转化指令,将十进制数转化为浮点数,存到D1180中。
浮点数可以表示小数,而且表示范围也比2进制数大的多,很多比较复杂的运算,比如三角函数,反三角函数必须用浮点数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