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 做Modbus RTU从站的例程

楼主(2007-12-10):
小弟想用S7-200做Modbus RTU从站,不知哪位大哥有这方面的例程?谢谢...

网友A:
直接找200的系统手册

楼主:
我看了手册,编程后,编译能通过但与上位机联不上~用ModScan 也联不上~

网友B:
硬件(接线)问题哟

网友A(2008-04-10):
检查通讯设置。

网友C(2010-02-02):
用自由口协议就可以连上.没必要用Modbus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