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杨工:请教

楼主(2007-12-10):
杨工:请教编一个10台电机顺序启动逆续停止且带报警的程序,而且在启动过程中哪一台设备故障都能很直观,,以每个设备的PLC状态指示灯闪烁为报警指示,可否给兄弟一点提示.

网友A:
这个程序不复杂呵.
基本上就是10个Y输出控制电机启动
10个X输入来接电机的故障输出
然后用定时器来控制,顺序启动.
比如T0 K100
T0>K10启动第一个
T0>K20启动第二个
以此类推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