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为什么用在真空热压成型机上座,固态易击穿

楼主(2007-12-11):
为什么用在真空热压成型机上座,固态易击穿????????????????????????????????????????????????????????????????????????????????????????????????????????????????????????????????????????????????????????????????????????????????????

网友A:
要检查下实际电流跟固态继电器是否匹配,以及控制柜内温度啊!

网友B:
同意一楼的说法。

网友C:
实际使用电流只能低于固态额定电流的70%,寿命才长,最好小于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