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1):
请问各位师傅:
LD      X000
OUT    C0    K5
LD    C0
RST    C0
LD    M8000
MOV    C0    D0
LD        M8000
MOV    D0    K4M0
LD    M0
OUT  Y000
LDI    M0
OUT    Y001
为什么此程序只是将计数值传送至K4M0中后M0就会出现奇数,偶数的输出?
必须是K4M0 吗。我试过K1M0也好用呀!!!
请指点指点。谢谢各位了。

网友A:
K4M0是指M0~M15 16位,K1M0是指M0~M3 4位,这个程序实际上只根据2进制数最低位是0还是1来判断奇偶数,所以只用到M0。K4M0和K1M0没区别

网友B:
LD      X000
INCp  D0
LD    M8000
MOV    D0    K4M0
LD    M0
OUT  Y000
LDI    M0
OUT    Y001
LD    X1
MOV    K0    D0
看看我写的程序,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的程序有弊端,在计数器复位的时候会有一个点不行

[ 此贴被yjp-gyl在2007-12-11 16:43重新编辑 ]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B:
没有人看 顶一下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C:
你这样编,可是要多占以个输入点,楼主的程序可以用的,如果感觉不好,可以把复位调到后面去。

楼主:
TO:konev 谢谢您的指导。
更感谢各位老师支持。

网友A:
不客气:)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路。我第一眼看见标题的反应是用DIV指令除2,然后看余数是不是1。

网友D:
LD      X000
INC  D0
LD    M8000
MOV    D0    K4M0
LD    M0
OUT  Y000
LDI    M0
OUT    Y001
LD    X1
MOV    K0    D0

网友D:
偶数输出程序的问题

网友E:
楼主说的对,怎么写都可以,只要是符合指令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