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1):
希望有用!
附件: 软件序列号大全.rar (123 K) 下载次数:806 需要:3工控威望

网友A:
滴答滴答

网友B(2008-03-14):
收藏了,以后可能会用到!谢谢!

网友C:
CQM1高级语言介绍
附件: CQM1高级语言介绍.rar (107 K) 下载次数:3

网友D:
谢谢了。太好了

网友E:
好用吗/。我还是刚刚来希望有人能带带我

网友E:
1.使用串口调试器

2、设置好有关参数。
确定三菱PLC型号。根据PLC型号选择在多串口调试程序的 文本 中输入对应字符串。

PLC型号 对应字符串
FX2 \STX0700808\ETX6A
FX2N \STX0300808\ETX66
FX2_EPROM \STX0800808\ETX6B
FXON/FXOX \STX0800808\ETX6B
FX1N/FX1X \STX0800808\ETX6B

3、发送后在接收框中将显示一串字符串。如果你聪明的话一定会发现这些字符串的奥妙了。(就是返回的密码)

如果看不出来的话,将这些字符串拷贝到 HEX格式 中。发送一次看看。(发送前记得先断开PLC)

建议你自己设置一个密码,然后用这个方法读取一次看看,以后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密码字符:0-9,A-F。

A系列:
发送:A2 07 00 FF 02 05 AE 00 08 C3

接收:0B 00 FF 02 00 AA 77 55 BB EF CD AB A4 00

密码:ABCDEF

发送:A2 07 00 FF 02 05 AE 00 08 C3

接收:0B 00 FF 02 00 AA 77 55 BB C1 B1 A1 A4

密码:A1B1C1

分析:密码为返回字符中BB至A4之间的字符,以每2字符为单位,从右往左读出。

FX系列:

返回:34 31 34 32 34 33 34 34 34 35 34 36 34 31 34 32

密码:ABCDEFAB

分析:接收到的是ASC码,对应的字符为 4 1 4 2 4 3 4 4 4 5 4 6 4 1 4 2,以每2字符为单位组合,即41 42 43 44 45 46 41 42,
再译为对应的字符即为 ABCDEFAB.

设置串口:COM1,波特率:9600,数据位:7,校验:E偶,停止位:1

输入:输入EHX,显示:显示ASC

1、按图示设置,选定端口后点击打开;
2、在发送字符栏输入下面的字符串后点发送;
02 30 38 30 30 38 30 38 03 36 42
3、返回一串16进制的ASCII码,30H为数字0,31H为数字1,以此类推;

例:02 30 38 30 30 38 30 38 03 36 42

    (  37ms  )

  \STX4236353433323130\ETX41

密码是:B6543210    《42=B》

网友F:
多少用上几个也是有的, 怎么没有发几个有关电气画图软件呀

网友G(2008-04-24):
不管行不行,先谢谢了!
永远想在最前面!

网友H(2008-06-16):
看看有我要的吗?谢了先

网友I:
还没有用过?

网友J(2008-07-26):
什么好软件啊
看看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收藏了。谢谢共享!

网友M:
引用 网友N:
收藏了。谢谢

网友O:
收下拉
谢谢拉

网友P:
先下后学,谢谢

网友Q(2008-10-23):
看一看,谢谢。
软件注册码集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