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固态继电器进

楼主(2007-12-11):
2KW的电机正反转控制可以吗?换向时会不会烧坏?用多大的最好呀?

网友A:
我公司用固态继电器给5.5KW电机做正反转转换。正转两秒反转两秒也没烧呀。富士牌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B:
哈哈!杀鸡用牛刀

网友C:
固态继电器用在加热电路的多,用于正反转少,电流大,关断次数多,易损坏,正反转用接触器的可靠,或变频器

楼主:
电路转换太频繁一天上万次接确器用不了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