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此句程序是什么意思,用了SW,SM。QCPU

楼主(2007-12-12):
------| |------------------------------------------------[BMOV SW80 K2M5000 K2]
SM420
------| |-------------|------[>= D2 D90 ]----[>= D3 D91]--------|-----[SET M600]
SM404 | |
|------[> D2 D90]------------------------------------|
请问各位,这两句程序分别表态什么意思,谢谢各位了。

网友A:
SM404 特殊继电器
在RUN之后低速执行类型程序只打开1个扫描周期
SM420 特殊继电器
0号用户定时时钟
SW80 链接特殊寄存器
存储各个站的CPU 状态(包括上位站)
只对在SW70 至SW73 中注册为正常的站有效
0 正常包括最大站号和较小站号的站以及保留站
1 严重/致命错误
上面的程序读取了32个站的。

楼主:
老大,看错了程序,上面的D90应为D80,D91应为D81.根据你的指教,可以这样理解吗:SW80存储各个站的CPU 状态放在以M5000为头的8个辅助继电器中。当D2>=D80 and D3>=D81 或者 D2>D80时就执行SET M600,对吗?可M5007,M5006,M5005,M5004怎样与D2联系起来的呢?对在SW70 至SW73 中注册为正常的站有效,还是消化不了,还请指教。
初学,请多包涵。谢谢!

网友B:
这样说来M5007,M5006,M5005,M5004与D2确实没有什么联系,请一楼朋友指教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C:
初学,看不明白请讲仔细点谢谢。

网友D:
我也看不懂,请会搞的大侠讲详细一点。谢谢!
zhou-jinsou

网友E:
是啊。要好好学习了。

楼主:
大侠,哪里去了,消化不了。

网友C(2008-01-15):
多练就好

网友F:
没有弄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