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缸控制高手们来瞧一瞧啊

楼主(2007-12-12):
[/p]
http://E:\文件\全自动糊箱机电气图片有一汽缸,不是行程控制!又好似非位置控制。用的是一普通先导式单头五口电磁阀,
我要求是汽缸推到我的磁性开关位置时汽缸不继继续工作!电磁阀马上复位,汽缸回位。且不能受汽压大小限制!(一般在7KG以下)。
现在这个结果是一推到底。好像PLC接收不到磁性开关的到位信号一样。
有谁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找了做汽缸公司的人来也没效果。
不知有哪位高手遇到过这个问题!或知道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
我处供应液位,压力、温度、流量等各种传感器与显示控制仪表电加热与控制18001637105,021-60895769 guiyh@zsa-tech.com
http://www.zsa-tech.com

楼主:
怎么就没人来瞧一下呢
!东西要出货
急呀!不好弄!
我处供应液位,压力、温度、流量等各种传感器与显示控制仪表电加热与控制18001637105,021-60895769 guiyh@zsa-tech.com
http://www.zsa-tech.com

网友A:
那你的PLC输出点正常?
还有就是响应时间

楼主:
PLC正常!是磁性开关的时间吗
我处供应液位,压力、温度、流量等各种传感器与显示控制仪表电加热与控制18001637105,021-60895769 guiyh@zsa-tech.com
http://www.zsa-tech.com

网友B: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楼主:
我处供应液位,压力、温度、流量等各种传感器与显示控制仪表电加热与控制18001637105,021-60895769 guiyh@zsa-tech.com
http://www.zsa-tech.com

楼主:
看来没指望了
我处供应液位,压力、温度、流量等各种传感器与显示控制仪表电加热与控制18001637105,021-60895769 guiyh@zsa-tech.com
http://www.zsa-tech.com

网友C:
看不到图!

网友D:
是不是速度快,或者是磁性开关来不及响应?查查开关安装位置呀!

网友E:
我认为不是电路的问题,看来是气动回路的接法不对。

楼主:
我不需要停只要到位回来就行了
我处供应液位,压力、温度、流量等各种传感器与显示控制仪表电加热与控制18001637105,021-60895769 guiyh@zsa-tech.com
http://www.zsa-tech.com

网友F(2008-04-15):
你的程序没编好

网友G:
程序有问题,以汽缸的动作速度磁感应开关的信号够长!

网友H:
我好象用过,找费斯托吧!

网友I:
我做灌装机的全是用汽缸和磁控开关控制的没问题的,你把你选用的气动元件的型号告诉我.

网友J:
可能信号没有采集到吧 如果采集到了肯定会回的啊 你试试用脉冲捕捉或用中断编编看啊

网友K:
兄弟很多人都想帮你,你把,实物图片。电器原理图,发上来。才能更好的,深入分析。

网友L:
你使用双头电磁阀就可以了。

网友M:
以前就有好多人这样做失败了,汽缸是不能中间定位的啊,只能两端定位,

网友N:
图都看不到!
永远想在最前面!

网友O:
检查一下输入输出点和电磁阀

网友P:
依我之见;如果没有其他的辅助机构,是不可能完成的,你可以想象一下,气体的膨胀特点,气体会在什么条件下突然终止膨胀呢?这是不可能的,除非有附加机件,否则是不可能单独完成的

网友Q:
我觉得气缸不能进行行程控制,
液压油缸可以,但气缸不行,
如果气缸的行程固定的话,可以把气缸打开,加一个适合的套进去。

网友R:
速度太快了最好是使用脉冲捕捉功能

网友I:
兄弟还没搞定呀,你的汽缸只要是带磁性的,而磁控开关在上面能导通就没问题,电磁阀选用二位五通阀,我公司做的灌装机和旋盖机都是的,磁控开关一感应到电磁阀和汽缸马上复位.可能你元件选型有问题,有的磁控开关分正负极的.

网友S:
在气路上想办法了
共同进步

网友T:
那用磁性开关做复位信号行不行呀?

网友U:
看不到图

网友V:
气体有压缩,油缸就可以,但你可以采用风油转换控制也行

网友W:
没有看到图片呀,我的感觉是你的气缸动作的速度太快了,应该在气缸的出口处给它一个反向的气压,控制它的速度。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X:
楼主。。
我现在接触最多的也就是汽缸了。。
你的问题。。
PLC的程序请确认正确。
sensor的接线确认正确。。
以上2点全对的话``应该没问题的,
我的是用电磁阀控制同一汽缸连续动作3次。在SENSOR那停并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