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2):
有一汽缸,不是行程控制!又好似非位置控制。用的是一普通先导式单头五口电磁阀,
我要求是汽缸推到我的磁性开关位置时汽缸不继继续工作!电磁阀马上复位,汽缸回位。且不能受汽压大小限制!(一般在7KG以下)。
现在这个结果是一推到底。好像PLC接收不到磁性开关的到位信号一样。
有谁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已找了做汽缸公司的人来也没效果。

不知有哪位高手遇到过这个问题!或知道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
我处供应液位,压力、温度、流量等各种传感器与显示控制仪表电加热与控制18001637105,021-60895769  guiyh@zsa-tech.com
http://www.zsa-tech.com

网友A:
要看你是用的那种汽缸,不是每种汽缸里面都有软性磁条的,是不是开关离缸壁距离过大,还有就是是不是因为汽缸行程速度太快开关感应不到,如果是速度太快建议加装两个节流阀.

楼主:
你的意思是把气压减小一点!
在小气压的情情况下是没问题的!(3KG)
不过不能正常工作而已!
我用了两个品牌的气缸都一样呀
我处供应液位,压力、温度、流量等各种传感器与显示控制仪表电加热与控制18001637105,021-60895769  guiyh@zsa-tech.com
http://www.zsa-tech.com

网友B:
熟悉各类plc  触摸屏  变频器  13950162750   13888993@qq.com

楼主:
没人看!啊
我处供应液位,压力、温度、流量等各种传感器与显示控制仪表电加热与控制18001637105,021-60895769  guiyh@zsa-tech.com
http://www.zsa-tech.com

网友C:
选用锁紧气缸

楼主:
8楼说得好!
谢谢!我去看看再说
有人说过用时间控制!
不知你们认为怎么样!
PLC里用1ms 单位的计时器!
在人机里可调节!
不知你们可看好!
我去试试再说了
我处供应液位,压力、温度、流量等各种传感器与显示控制仪表电加热与控制18001637105,021-60895769  guiyh@zsa-tech.com
http://www.zsa-tech.com

网友D:
主要还是看磁性开关为何不能产生信号,加机械定位是最可行的方案;加缓冲是很必要的工作;再则监控程序看下,是否磁性开关确实不能给出信号,那就是程序的问题了。加上时间控制是什么意思?直接让气缸推出一段时间后自动返回?那更不能控制气缸伸出的位置了……

网友E:
看看开关的频率问题

网友E:
看看开关的频率问题,选一个高一点就可以了,本人用过

网友F:
个人觉得只要开关能有信号输出PLC就一定能接收到,先试试用脉冲捕捉和中断,如果还是捕捉不到那个信号只能是换开关或是汽缸了

网友G:
你的这个问题在气缸低速运动时或有可能实现,高速时和大惯性动作时就很难讲了,你不妨试一下!

网友A:
不是调气压,调气压那是调压阀的事,而是装节流阀,节流是调排气速度的,和气压没关系的

楼主:
好几天没来不好意思!掉线了
16楼说得对!是那样的!我觉得加缓冲最好的!
但又要和机械沟通。
我在想用高速计数器的输入点看能不能改善。实在不行我去试一下高速计数用一用
我处供应液位,压力、温度、流量等各种传感器与显示控制仪表电加热与控制18001637105,021-60895769 guiyh@zsa-tech.com
http://www.zsa-tech.com

网友H:
低速没问题,就是速度的问题,速度过快,磁性活塞过了磁性开关的位置,即使用高速记数,要如何定位

网友I:
机械设计有问题,做个缓冲限位

楼主:
是啊!现在机械设计在考虑加缓冲了!
我现在是用的时间控制!
在外行看来非学不错!
但我认为!
客户有可能不好接受这个
我处供应液位,压力、温度、流量等各种传感器与显示控制仪表电加热与控制18001637105,021-60895769 guiyh@zsa-tech.com
http://www.zsa-tech.com

网友J:
在维修过程中经常有你说的问题,原因都是速度过快,磁性开关响应时间过慢的原因,把这两个问题搞掂应该没事了

网友K:
气缸准确定位你还想用电气的方法???如果那样成的话,母猪也会上树了。

网友L:
使用汽缸做精确定位是不可能的。

网友M:
用双电源电磁阀控制,在排气口装个节流阀行不?我厂的气缸也是这样控制的,伸缩自由,可在任何位置复位气缸。

网友N:
用双头的电磁阀啊,不然就把汽缸改过啊,里面加装弹性的装置,让它有一定的缓冲

网友O:
是不是压力大了,有没有多换两种看看,现在的品种很多. [

网友P:
染缸上也有类似的控制,建议参考。

楼主:
多谢各位了!你们的话让我受益非浅哦!
我现在用的高速计数!表面看上还行就不晓得稳不稳定了!
还在观察中
我近半月没上过网线不好!
啊!命苦呀
我处供应液位,压力、温度、流量等各种传感器与显示控制仪表电加热与控制18001637105,021-60895769  guiyh@zsa-tech.com
http://www.zsa-tech.com

网友Q:
用两个电磁阀,一个控制进气,一个控制排气,动作相反时,控制作用相反,不知能不能行得通!

网友R:
用双线圈电磁阀,中间闭气。即双方失电,汽缸两口都封闭,杆停留不动,除非一方重新得电。不明可咨询供应商。

网友S:
用SMC的吧 有像电机刹车的那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了!你们的话让我受益非浅哦!
我现在用的高速计数!表面看上还行就不晓得稳不稳定了!
还在观察中
我近半月没上过网线不好!
啊!命苦呀

晕啊,这样也行?

楼主:
没办法喽!本来这个根本问题就是当汽缸运动时由于速度太快,而用PLC的普通输入点的话它接收不到就过了呀
我处供应液位,压力、温度、流量等各种传感器与显示控制仪表电加热与控制18001637105,021-60895769  guiyh@zsa-tech.com
http://www.zsa-tech.com

网友T:
你可以检查一下是不是电磁开关相应太慢,选的电磁感应开关反应速度快一点的,感应面放大一些,至于压力可以加一个调压阀,可以把压力调到你所需要的压力保持不变

网友U:
机械定位吧,可靠性高一些

楼主:
好像电流和传感器都没问题
在压力小的情况下就是正常的了!
不知人家做位置控制是怎么做的
照我这种情况的话
人家做位置控制就不好做了
我处供应液位,压力、温度、流量等各种传感器与显示控制仪表电加热与控制18001637105,021-60895769  guiyh@zsa-tech.com
http://www.zsa-tech.com

网友V:
关键是PLC能否接收到磁性开关的信号,如果磁性开关信号on time 太短,一般PLC难接收,建议中断或高速计数器方式尝试

网友W:
本人也遇到过此问题,就是想把普通气缸分两次动作,一直没成功....

网友X:
装一下电控节流阀,用一个快慢速的程序去控制,气缸开始动作时用快速,设定一个可调时间来控制气缸到一定的时间后就实行慢速。

网友Y:
我个人感觉,速度快时,可能是传感器响应太慢,没产生动作。就是产生动作,对气体位置控制,效果一般不会很好,因为,气体是可压缩的,基本同意8楼,40楼等人的看法。

楼主:
兄台说的很有一定道理,但就我认为开关反应速度是没得怀疑的因为我用高速计数能接收到信号呀
你说想法加大磁性开关的感应面积是可取的,但是我不知道市场上面卖的有哪些型号
而拿来是否有用
我处供应液位,压力、温度、流量等各种传感器与显示控制仪表电加热与控制18001637105,021-60895769 guiyh@zsa-tech.com
http://www.zsa-tech.com

楼主:
我处供应液位,压力、温度、流量等各种传感器与显示控制仪表电加热与控制18001637105,021-60895769 guiyh@zsa-tech.com
http://www.zsa-tech.com

楼主:
噢!
郁闷!
要是用中断程序呢!
各位给点意见呀
我处供应液位,压力、温度、流量等各种传感器与显示控制仪表电加热与控制18001637105,021-60895769 guiyh@zsa-tech.com
http://www.zsa-tech.com

网友Z:
汽缸里面必须有磁环,磁性开关要用好点的,在就是你的程序里面检查一下,我是做灌装机的全是用的汽缸控制的.

楼主:
大哥请问你就是这样直接用的吗?
用了中断没有
我处供应液位,压力、温度、流量等各种传感器与显示控制仪表电加热与控制18001637105,021-60895769 guiyh@zsa-tech.com
http://www.zsa-tech.com

网友Z(2008-01-17):
没有用中断,直接用PLC的普通点,不需要用高速点,最好取触点的上升沿.,一台灌装机十个汽缸控制精度都在1克而且速度都是很快的电磁阀都是单电控,断电复位的.所以上面的说法都不成立.

网友Z:
我用的德国的费斯托和台湾亚德电磁阀磁控开关(包括汽缸),汽缸都是最快速度,你要确定你的汽缸是否带磁性.QQ274858622

网友AA:
1、气缸回程需要排气,气路要畅通;
2、确认电磁阀无问题;
3、磁性开关响应时间;
4、电路设计;

网友AB:
材料用错拉,最好用油缸,如非的用器缸要用特殊的汽缸,一般汽缸只能定位头尾两个点。中间是很难停准的

楼主:
哦!受益非浅了!
我处供应液位,压力、温度、流量等各种传感器与显示控制仪表电加热与控制18001637105,021-60895769  guiyh@zsa-tech.com
http://www.zsa-tech.com

楼主:
引用 网友Z:
我用的德国的费斯托和台湾亚德电磁阀磁控开关(包括汽缸),汽缸都是最快速度,你要确定你的汽缸是否带磁性.QQ274858622

磁性是肯定有的因为在慢速的时候(也是压力小的情况下)
磁性开关是能动作的
就是在压力高出四公斤时就不行了
后来我试了用高速计数没问题
我处供应液位,压力、温度、流量等各种传感器与显示控制仪表电加热与控制18001637105,021-60895769  guiyh@zsa-tech.com
http://www.zsa-tech.com

网友AC:
在回气側加截流阀

网友AD:
气动和液压是不一样的,液压有稳定的工作特性,而气压是没有的,我也有你类似的问题,你如想要准确定位,你还得在另端加个缓冲装置。你想下,气压电磁阀只要一动作,另一端的气会一会儿泻光到空气中,即使你加节流调压阀也没用的。而液压动作的话它的泻压回路是根据回路流量大小返回到油箱,而且一般里面的油还有部分在回路里面。呵呵,这只是我的个人见解。

网友AE:
气缸定位可以的,1毫米没问题,你的气缸直径多少?我搞过。

网友AF:
全是高手哦

GOOD  LUCK

网友AG:
如果气缸没有磁性,可以用U型感应器

网友AH:
电磁阀是双阀的话一般来说在用按钮控制时要他升他就升,要他降他就降,说明你的要求是应该可以达到的,你加一个磁性开关来控制他时不好控制,可能是气压太大由于惯性不能马上停下来,但是冲到顶后,你plc如果有一个返回的信号给他他时应该动作的,除非你的信号没保持。
在线检测磁性开关动作信号,调整气压大小,更改plc控制。

网友AI:
机械定位实用、可靠
可以用了看下,我们这样用的>

网友AJ:
我做过和见过的设备中没有用汽缸上磁性开关做定位的,个人认为这样也是不可能实现,即使用调节阀调气压,或在三连件前加恒压泵,也不一定能达到您要的效果,我见过的方式是:在汽缸选型时,长度方面适当留有余量,把前端(汽缸伸出)作为初始位,后端(汽缸缩回)做成可调的目标,方式是在端头处加适当长度的垫片,好像是用塑胶垫片并用螺母固定的,使其返回时被挡在目标处。(只是见过,方法有点土,不知道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或是有所启发。)这个问题您应该找个做机械的,他们应该会有解决方法。
同意此看法。我们公司是造设备的,用的气缸比较多,不过没有用磁性开关定位的,很不可靠,如果是液压的话,还可以,没遇到过你这样的情况!!!

网友AK:
我建议用亚德客带S的汽缸试一下。用2个继电器可以实现。

网友AK:
我认为问题出在气路上,用二位五通单电阀需加气液阻尼缸才可以实现。

楼主:
我想请教各位!磁性开关有有接点与无接点这分!这两种在反就速度上有多大区别呀
我处供应液位,压力、温度、流量等各种传感器与显示控制仪表电加热与控制18001637105,021-60895769 guiyh@zsa-tech.com
http://www.zsa-tech.com

楼主:
我的问题是有现的磁性开关动作时间太短!PLC的普通接点无法接收!用高速计数的输入点就没问题了
我处供应液位,压力、温度、流量等各种传感器与显示控制仪表电加热与控制18001637105,021-60895769 guiyh@zsa-tech.com
http://www.zsa-tech.com

网友AL: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提前减速就好了

网友AM:
我觉得应该用气油转换缸

网友AN:
我们一般用两个电磁阀控制汽缸的位置来实现对帘子的纠偏,磁开关做限位用,好像没听说过用这个做精确定位的,效果估计不好

网友AO(2008-02-26):
电磁阀断电后,气管内的气压排出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汽缸不可能在中间位置停下,一般是在汽缸两端检测汽缸是否到位.而不会在汽缸中间某个位置检测.

网友AP:
只用磁性开关7KG气压肯定不能准确定位,一般用法磁性开关只是检测活塞有没到位的保护装置,汽缸定位用机械方法。

网友AQ:
      七楼说的不错,顶一下。

网友AR:
坚决顶32楼 其他的都不是

网友AS:
肯定是阻力有问题,具体要看实物。

网友AT:
支持楼主,还是用你的高速继数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