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2):
PLC故障处理办法
一般查找故障步骤
(1)如果PLC停止在某些输出被激励的地方,一般是处于中间状态,则查找引起下一步操作发生的信号(输入,定时器,线圈,鼓轮控制器等)。编程器会显示那个信号的ON/OFF状态。
(2)输入信号,将编程器显示的状态与输入模块的LED指示作比较,结果不一致,则更换输入模块。如果发现在扩展架上有多个模块要更换,那么,在更换之前,应先检查I/O扩展电缆和它的连接情况。
(3)如果输入状态与输入模块的LED指示一致,就要比较一下发光二极管与输入装置(按钮、限位开关等)的状态。如果二者不同,测量一下输入模块,如发现问题,需要更换I/O装置,现场接线或电源;否则,要更换输入模块。
(4)如信号是线圈没有输出或输出与线圈的状态不同,就得用编程器检查输出的驱动逻辑,并检查程序清单。检查应按从左到右进行,找出第一个没有接通的触点,如没有通的那个是输入,就按第二步和第三步检查该输入点,如果是线圈,就按第四步和第五步检查。要确认使主控继电器不影响逻辑操作。
(5)如果信号是定时器,而且停在小于999.9的非零值上,则要更换CPU模块。
(6)如果该信号控制在一个计数器 ,首先检查控制复位的逻辑,然后是计数器信号。按上述2到5步进行。
组件的更换
1.更换框架
(1)切断AC电源;如装有编程器,拔掉编程器。(2)从框架右端的接线端板上,拔下塑料盖板,拆去电源接线。
(3)拔掉所有I/O模块。如果原先在安装时有多个回路的话,不要搞乱I/O的接线,并记下每个模块在框架的位置,以便重新插上时不至于搞乱。(4)如果CPU框架,拔除CPU组建和填充模块。将它放在安全的地方,以便以后安装。(5)卸去底部的二个固定框架的螺丝,松开上部二个螺丝,但不用拆掉。(6)将框架向上推移一下,然后把框架向下拉出来放在旁边。(7)将新的框架从顶部螺丝上套进并装上底部螺丝,将四个螺丝都拧紧。(9)插入I/O模块,注意位置要与拆下时一致如果模块插错位置,将会引起控制系统危险的或错误的操作,但不会损害模块。(10)插入卸下的CPU模块和填充模块。(11)在框架右边的接线端上重新接好电源,再盖上电源接线端的塑料盖。(12)检查一下电源接线是否正确,然后再通上电源。仔细地检查整个控制系统的工作,确保所有的I/O模块位置正确,程序没有变化。
2. CPU模块的更换
(1) 切断电源,如装有编程器,拔掉编程器。(2)向中间挤压CPU模块面板上的上下紧固扣使它们脱出卡口。(3)把模块从槽中垂直拔出。(4)如果CPU上装着EPROM储存器,把EPROM拔下,装在新的CPU上。(5)首先将印刷线路板对准底部导槽。将新的CPU模块插入底部导槽。(6)轻微的晃动CPU模块,使CPU模块对准顶部导槽。(7)把CPU模块插进框架,直到二个弹性锁扣扣进卡口。(8)重新插上编程器,并通电。(9)在对系统编程初始化后,把录在磁带上的程序重新装入。检查一下整个系统的操作。
3.I/O模块的更换
(1)切断框架和I/O系统的电源。(2)卸下I/O模块接线端上的塑料盖。拆下有故障模块的现场接线。(3)拆去I/O接线端的现场接线或卸下可拆式接线插座,这要视模块的类型而定。给每根线贴上标签或记下安装连线的标记,以便于将来重新连接。(4)向中间挤压I/O模块的上下弹性锁扣,使它们脱出卡口。(5)垂直向上拔出I/O模块。

网友A:
对于三菱程控器,有时程控器的输出24伏电源(多为传感器)短路,会造成控制其不能启动。
只是补充以下,见笑。

网友B:
经练之谈多谢版主

网友C: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D:
谢谢啊,有机会试试

网友E(2008-05-02):
引用 网友A:
对于三菱程控器,有时程控器的输出24伏电源(多为传感器)短路,会造成控制其不能启动。
只是补充以下,见笑。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