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绝对式编码器与PLC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7-12-13):
请问各位师傅:绝对式编码器如何与PLC基本单元做连接(接线)。还是只能和位置控制单元,脉冲单元模块做连接呢?
小弟只见到过绝对式编码器与电子凸轮式控制器的连接。
小弟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绝对式编码器没用过,不过三菱的伺服使用绝对值方式时,编码器输出的信号是接到PLC X触点上的。

网友B:
绝对式编码器应该接到带有高速计速的输入点吧
不然PLC也无法读出脉冲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与帮助。小弟粗心在我的电脑里就有绝对编码器与PLC基本单元直接连接的说明。
绝对编码器与欧姆龙CPM1A——40CD直接连接的。其主要功能就是定位控制。
谢谢。

网友C:
绝对编码器输出的不是格雷码吗 可以直接联吗??

网友D:
如果编码器旋转速度不是很快的话,不连高速输入点也可以的.因为是绝对值的所以占用PLC的点数比较多,比如分辨率是256的占用PLC的点数就是8点.如分辨率是512的占用PLC的点数就是9个点.依次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