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3):
公司新买台机,配置如下:
Q61P-A2 + Q01CPU +QJ71C24-R2 + QJ61BT11 + QY18A + QX40
请教各位,各块的功能是什么?
                            谢谢!!

网友A:
Q61P-A2是电源模组 AC220V输入 DC5V 6A输出
Q01CPU 是CPU模组
QJ71C24-R2是串行通讯模块 RS232C 2只口
QJ61BT11是CC-LINK通讯模块
QY18A 是输出模块 8点(继电器输出)
QX40  是输入模块 16点
注意:这些问题请楼主以后,自觉查手册,不要什么问题都问.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B:
支持1楼的说法

楼主:
由于初步接触,多谢指教.再请问哪有可查之手册下?

网友C:
正常的配置,详细情况可以看http://ls.ymmfa.com/j5.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A:
Q61P-A2是电源模组 AC220V输入 DC5V 6A输出
Q01CPU 是CPU模组
QJ71C24-R2是串行通讯模块 RS232C 2只口
QJ61BT11是CC-LINK通讯模块
QY18A 是输出模块 8点(继电器输出)

网友E:
1楼说的很对

网友F:
可以在站里搜索一下啊

网友G:
我还以为是电脑配置的。

网友H(2008-01-21):
懂了一点点。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I:
公司新买台机,这是什么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