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otA970上传问题

楼主(2007-12-13):
我的笔记本内装GTR--5W5D5--5.33K编程软件,从A970GOT上传资料,结果显示错误:
请教高手,是什么原因?用这种连接方法从GP触摸屏上传资料就可以的

网友A:
通讯线有没有问题?端口及波特率?

网友B(2008-02-21):
我用这个高一点的版本就可以:GT Designer2,可以试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