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3):
变频调速器维修部分的组成
      从维修变频器的经验来看,与强电相关的器件、大功率器件,电源部分以及相应的  驱动部分电路损坏频率较高,当然在以后的维修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现象,表  现与其相应的电子电路有关。电子设备的维修过程就是寻找相应故障点的过程。在维修  过程中,我们还是应该坚持以人为主,设备为辅的原则,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降  低维修成本,从故障现象入手,分析电路原理、时序关系、工作过程,找出各种可能存  在的故障点,然后借助一些维修检测设备,确定故障点,确定故障元器件,(包括定性与定量指标),然后寻找相应的器件进行替换,使设备恢复其固有的性能指标。
      维修过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步,询问用户变频器的故障现象,包括故障发生前后外部环境的变化。例如,电源  的异常波动、负载的变化。
第二步,根据用户的故障描述,分析可能造成此类故障的原因。
第三步,打开被维修的设备,确认被损坏的程序,分析维修恢复的可行性。
  第四步,根据被损坏器件的工作位置,通过阅读电路,分析电路工作原理,从中找出损  坏器件的原因,以及一些相关的电子电路。
  第五步,寻找相关的器件进行替换。
第六步,在确定所有可能造成故障,所有原因都排除的情况下,通电进行实验,在做这  一步的时候,一般要求所有的外部条件都具备,并且不会引起故障的进一步扩大化。
第七步,在设备工作正常的情况下,就可以进入下一个程序,系统测试。
二、维修平台
(1)逻辑分析仪:逻辑分析仪具有多个输入通道,反映被测信号电平的逻辑状态和相应时间,即被测点的二进制编码,逻辑分析仪可同时对逻辑电平信号,数据总线信号,地址总 线信号,芯片的输入输出等多路数字信号的逻辑关系进行测试和比较,利用测试仪器本  身的瞬态定时测试功能,来捕捉窄脉冲的干扰和测试点前后的波形,逻辑分析仪特别适  合对数字逻辑电路进行测试和分析。
(2)模拟示波器:示波器是用来“冻结”一个模拟信号或随时间变化信号的有效工具,可根 据显示屏上的静态波形分析其特性,并根据荧光屏上的方格和选用档次来测量其参数值 ,通过使用示波器,可以把被测信号十分真实、直观的反映在荧屏上,便于维修人员对  被测信号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
(3)晶体管图示仪:用途:测试选配大功率管,维修大功率电源,UPS等。
(4)图示仪:测试GTR模块等
(5)线性集成电路智能参数分析仪:选配测试运放等线性电路,维修称重仪表,信号处理板(6)台式数字电桥:测试精密R、C、L,维修精密仪器,通讯装置等
(7)通用编程器:修改拷贝各种程序存储器、维修计算机、智能仪器仪表以及智能仪器仪表  数据的备份。
(8)集成电路测试仪:测试各类数字集成电路, 主要参数:带RS232接口及编程解密软件
(9)智能校验信号发生器:校验测量仪表等, 日本白光。

更多资料:www.simocontro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