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能否用FX系列脉冲分段控制电机转速

楼主(2007-12-13):
杨工你好:有个问题向你请教,就是能不能用FX系列的PLC用脉冲分段控制伺服电机的转速呢?大致就是用N秒达到一个速度后,停止1~2秒,再用N秒速度达到一个速度,停止1~2秒,再用N秒达到另一个速度,再停1~2秒。最后用一定的时间停止。一共是分三次上升,整个过程大概要3~4秒的时间。而且时间参数要在触摸屏上可调。要是不分段看编程手册应该是能控制的,如果可以。要用到哪些指令呢?
期盼您的答复!

网友A:
可以的,用PLSY这样的指令.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