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三菱E540变频连接问题,先拜谢了!

楼主(2007-12-14):
我用两台E540变频通过485模块和QPLC连接,现在只要把变频水晶头一插,线还没连接到通信模块上,其中一台功率大点的变频就报警,代码E7,我在变频里把有关的通信参数都设置好了,终端电阻也加了啊,应该没问题啊,单独插一台不报警,拜求各位前辈了

网友A:
地址有没有搞错?

网友B:
线可能不对,正规的线里面比网线少两根芯。

网友C:
谢谢各位,是变频器通信口的问题,因为当时用PU操作面板可以设定参数,就想通信口肯定是好的,没想到是它坏了,坏的还比较邪门,就是频率参数输不进去,别的还正常

网友D(2010-06-24):
真是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