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A1SCPU可以用A2SHCPU替换吗?

楼主(2007-12-14):
单位一台设备的plc上的cpu坏掉了,型号是a1scpu,因为只有一台没有备件,但有一个a2shcpu,请问可以替换吗?谢谢各位.

网友A:
应当可以。

网友B:
可以的,后者比前者高档。而且都是一个系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后者比前者高档。而且都是一个系列的。

网友D:
当然可以啦

网友E:
用A1SH的换就可以了,用A2SH的太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