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4):
我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大概两个月前,一台西门子S7-200的PLC,不小心把24伏直流输出给瞬间短路了,估计有一秒的时间,PLC的输入端所有本来亮着的灯一下子没了反应,只剩下电源灯和运行灯还亮着,断电,拆下电源板,查到最后接到24伏输出端子的一个3脚电子原件断路,到CPU的那一路还好好的,我就想把两路直接并起来,又担心CPU这一路过载,思索好久,没敢动手,反复通电再量,确定就是那个东西坏了!一个钟之后,我再给电源板通电,奇怪的事发生了,24伏输出端电压正常,断电,送电,都好好的了,照原路装回去,一直用到现在!各位老师,这个是不是像热继电器那样,等冷却下来后会自动复位?

网友A:
确实挺奇怪的。等待中。

网友B:
外面短路时保护电路动作,停止输出

网友C:
可能是冷却复位

网友D:
应该是PLC自己的短路保护,直流电源板有点也有这种功能。

网友E:
可能是PLC的直流保护

网友F:
我也没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真勇敢

哪里,不搞不行啊噻

网友H:
应该是PLC自己的短路保护,开关电源也有这种功能

网友I:
有的时候可能是电源容量不够,造成“假电源损坏”的情况。

楼主(2009-03-23):
后来西门子公司的解释是:他们使用的技术叫做:电子保险!跟烧保险一样,不过在一小时以后会恢复,当然是电子保险动作才可以,要是烧的其它地方就不行了!不过那样西门子的技术也。。。。。。。。

网友J:
过热软击穿,冷却后能自动恢复,很正常。

网友K:
6楼说的对
yanzhi2008

网友L:
开关电源有过流保护,电源内部有热敏电阻,是自恢复型 .当短路过流时,热敏电阻阻值变大,当电流减小时,阻值又恢复正常值,在几欧到几十欧之间.

网友M:
自恢复的过载保护
深圳科锋智能控制 13714040687

网友N:
热敏电阻,是自恢复型过载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