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三菱Q 02HCPU 与eview 的通讯

楼主:
查看投票的会员
总共有
人参与本次投票 发起于:2007-12-16 20:25 至 2008-01-25 20:25 结束
用过的
0 票
没用过的
0 票
(本次投票已结束)

网友A(2007-12-16):
三菱Q02HCPU的 串口可以和eview通信吗?
我用 EasyManager 在线模拟 三菱Q系列PLC,怎么老出现 Plc no response的问题
通信线是买的三菱的, 肯定没问题. EasyBuilder 参数设置都照 eview公司网站上的资料设置的,怎么
不能在线模拟啊? 有没有人用过啊?

网友B(2008-07-30):
目前好象用,Q00和Q01可以

网友C:
Q00和Q01的通讯完全没有问题,与Q02(H)以上的CPU也可以通讯,只是在通讯速度上比较慢,你看一下你的参数有没有设对,
推荐设置
MITSUBISHI Q
RS232
奇检验
关闭
3.0

网友C:
如果你用422去通讯会很快的,三菱本身有一种QBUS总线与触摸屏通讯,不过好像只支持三菱自己的屏!用QBUS总线通讯速度真的很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