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求GOT1000例程

楼主(2007-12-16):
哪位老大有三菱GOT1000的例程,偶正在学习中,帮帮忙!

网友A:
这有个刚写好的
里面用的各种元件还不少,小窗口也有。并且设定了在运行情况下不能改参数。

网友B:
杨工能提供相关的PLC程序就好了,不要很全,可以让我们了解对应触摸按钮是什么软元件就可以了。

网友C:
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D:
请问杨工:这个程序怎么不能仿真啊

网友E(2008-01-19):
正需要,谢谢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