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6):
做PLC编程的有时候也会接触到ASCII码,什么是ASCII码?

目前计算机中用得最广泛的字符集及其编码,是由美国国家标准局(ANSI)制定的ASCII码(American Standard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美国标准信息交换码),它已被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定为国际标准,称为ISO 646标准。适用于所有拉丁文字字母,ASCII码有7位码和8位码两种形式。
因为1位二进制数可以表示(21=)2种状态:0、1;而2位二进制数可以表示(22)=4种状态:00、01、10、11;依次类推,7位二进制数可以表示(27=)128种状态,每种状态都唯一地编为一个7位的二进制码,对应一个字符(或控制码),这些码可以排列成一个十进制序号0~127。所以,7位ASCII码是用七位二进制数进行编码的,可以表示128个字符。
第0~32号及第127号(共34个)是控制字符或通讯专用字符,如控制符:LF(换行)、CR(回车)、FF(换页)、DEL(删除)、BS(退格)、BEL(振铃)等;通讯专用字符:SOH(文头)、EOT(文尾)、ACK(确认)等;
第33~126号(共94个)是字符,其中第48~57号为0~9十个阿拉伯数字;65~90号为26个大写英文字母,97~122号为26个小写英文字母,其余为一些标点符号、运算符号等。

注意:在计算机的存储单元中,一个ASCII码值占一个字节(8个二进制位),其最高位(b7)用作奇偶校验位。所谓奇偶校验,是指在代码传送过程中用来检验是否出现错误的一种方法,一般分奇校验和偶校验两种。奇校验规定:正确的代码一个字节中1的个数必须是奇数,若非奇数,则在最高位b7添1;偶校验规定:正确的代码一个字节中1的个数必须是偶数,若非偶数,则在最高位b7添1。

前128个后扩展
0 00

楼主:
再加一帖,怎么用用ASCII码打汉字?

以Windows2000为例,
你可以在“开始”-“程序”-“附件”-“系统工具”-“字符映射表”中,选中“高级查看”
字符集设置为“Windows 中文简体”
然后选中你要的汉字,在状态栏中可以看到0xaaaa字样,
其中aaaa为十六进制数,你可以将其转换到十进制数x,
就可以用Alt+X输入了

至于要找到“爱”,设置“分组”为“按拼音”,然后可以方便找到,在状态栏中可以看到:
U+7231(0xB0AE):CJK统一表意符号
将B0AE转换为十进制:45230
Alt+45230就可以输入 爱

网友A:
能不能讲一下怎么应用的 看的头晕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B(2008-11-30):
在PLC中如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