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6):
绝对值编码器内部由于是多码道读数,数值是以2的0次方到2的n-1次方的编码,故它的输出
不同于增量的脉冲输出,以物理器件分类来看,可分为并行输出、串行同步输出、串行异步
总线式输出、转换模拟量输出等。
多少位(码道)绝对值编码器就有多少根信号电缆,每根电缆代表一位数据,以电缆输出电
平的高低代表1或0,物理器件与增量值编码器相似,有集电极开路NPN、PNP、差分驱动、推
挽HTL等等,分高电平有效或低电平有效来针对PNP或NPN的物理器件格式。推挽式输出信号电
压较高,电压范围宽,器件不易损坏,与PNP和NPN都兼容,并行输出的应尽量选用这种输出。

并行输出一般以格雷码的数学形式输出,所以在过去就直接被称为格雷码编码器了。
但是并行输出有如下问题:
  1。必须是格雷码,因为如是纯二进制码,在数据刷新时可能有多位变化,读数会在短时
间里造成错码。
  2。占用多点接口,所有接口和电缆必须确保连接好,因为如有个别连接不良点,该点电
位始终是0,造
成错码而无法判断。
  3。传输距离不能远,对于不同物理器件传输的距离不同,一般在10米内使用,对于复杂
环境,最好有隔离。
  4。对于位数较多,要许多芯电缆,并要确保连接优良,由此带来工程难度及可靠性隐患,
同样,对于编码器,要同时有许多节点输出,尤其是高位或多圈编码器,器件集中在编码器内
部,增加编码器器件的故障损坏率。
之前我以为编对值编码器一定要有专用的模块才可以处理其信号,我没有直接与PLC联过,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A:
可以的!我用过做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