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工,三菱触摸编程“背面”和“前面”有何区别?

楼主(2007-12-16):
看了说明书,文本和框图是在背面的,而元件是在前面的。我发现你编的都是在背面的,请指教。

网友A:
等啊等
快些吧

网友B(2008-01-31):
元件重叠放置时就有用了。
如果要达到这个效果:确认键按下后返回到前一屏。
元件放置时,就需要将确认键放在前层,返回键放在背层。
程序执行时,先执行确认,再执行返回功能。

网友C:
是不是前景色和背景色?

网友D(2008-06-04):
正在学习中,也不是很明白。

网友E:
这个好象不太重要吧,具体看实际需要

网友F:
当你把两个元件方同一个地方时,就有一个背面和前面

网友G:
又学了点

网友H:
等我做个试验看看

网友I:
一般的编程不考虑,就好比CAD图层,你不编图层一样可以画图.主要体现在重叠时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元件重叠放置时就有用了。
如果要达到这个效果:确认键按下后返回到前一屏。
元件放置时,就需要将确认键放在前层,返回键放在背层。
程序执行时,先执行确认,再执行返回功能。

学习了,

网友K:
有用等啊等

网友L:
这里的图层有什么很重要的作用呢?期待中!

GOOD  LUCK

网友M(2008-07-16):
是哪个传的图啊,

网友N(2008-09-30):
有没有好一点的例子呀

网友O:
期待中。
杭州菱设自动化系统三菱开关接触器中低压配电仪器

网友P:
怎么就一个答案的么?那么多高手哪去了呢

网友Q(2010-04-24):
当要求一个触摸按钮触发多种信号的时候就很好用.

QQ:84818626

网友R:
啥是前面啥是背面

网友S:
是不是对在同一区域的元件有影响???

网友T:
这里的图层有什么很重要的作用呢?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