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7):
各位大侠好,小弟现有一问题急需请教指点:
现有FX2N-232-BD 、RS232接口LED显示屏、HITECH触摸屏,LED屏仅显示数字。
LED显示屏只有TXD 、RXD 、GND三根线,其通信格式为:9600,N,8,1,连接到FX2N-232BD的RD、SD、GND;触摸屏直接连接到编程口
问题:PLC与LED显示屏不能通讯。程序里D8120设的也是9600,N,8,1,M8122也OFF了,传送的D里面也有数字。各位大侠救命啊,请教如何连线!!

网友A:
我记得这种情况好象是接232BD,五根针那边的几根线。

具体你看一下232的通讯手册或者232BD随机说明书上对针脚的定义。

通讯协议最好用:

MOV H0097 D8120

即是 19200BPS,数据位8位,停止位1位,偶校验,握手方式是XON/XOFF(软件握手)

LED上也要做一样的设置。

楼主:
谢谢站长!!
不过,我的LED 屏接的是232BD 上面的SD\RD\SG 三个脚,接线如下
        FX2N-232BD                LED 显示屏
          RD (RXD)                      TX
                      SD (TXD)                        RX
                      ER(DTR)
                      SG(GND)                        GND
                      DR(DSR)
通讯协议:9600,N,8,1是LED 屏的,并且是固定的,触摸屏那边的协议可以在硬体和软体中设定,设定后可以通讯,程序中谁这样写的  MOVE    H89    D8120          /  RS  D1000  K1  D1100    K0
PLC 只发送不接收, LED 屏只接收不发送, 发送的都是数字.

请站长和各位兄弟们救命啊,我已经整了2天了!我用串口调试工具SSCOM3.2 怎么也连不上PLC 那端的COM口.

网友B:
好好学习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天天向上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