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LC摸似量程序

楼主(2007-12-17):
请谁发一个三菱FX2本身的摸似量程序好吗?

网友A:
4AD在主机边第一个位置时:
---------------[TO K0 H0000 K1]
把四个通道都定义为电压
---------------[FROM K0 K9 D0 K4]
把4AD检测到的4路电压的当前值传送到 D0 D1 D2 D3

网友A:
或者参考:
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手册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936.html

网友B(2008-07-20):
我是刚学习可编程的有很多不会请大家给予帮助。在程式中的KnM。KnY。K1M0。还有就是z。V。的变止是什么意思。

网友C(2008-08-25):
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D:
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E:
我也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