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模数转换问题

楼主(2007-12-18):
用的是三菱Q系列Q02CPU , 变频器是安川F7 电流输出接AM ,AC 输出电流信号范围0-10V
A/D转换模块是Q68ADV ,电流信号输入范围0-10V 电机220KW,额定电流428A
请问:程序中的K5225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呢?为什么除以K2000,而不是K4000呢?

楼主:
变频器图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我的啊,

网友A:
学习中。不好意思。

网友B:
正中下怀

网友C:
D562是不是对应转速的,电机最大转速为1045r/min,然后放大10倍,外加触摸屏时,小数点后一位有效位。程序不够完整,没有具体的说明,所以以上均属推测,若不幸猜中,纯属巧合。
混灌水区的!

网友D:
功率因数X根号3X380V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