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7-12-19):
三菱FX1N-40MT的 PLC是否可以与FX2N-2AD的模数转换模块连接通讯?

网友A:
可以!没问题!

网友B:
FX1N开头的主机可以连接FX2N-2AD,2DA,4AD,4DA,4AD-PT,4AD-TC等等

网友C:
可以吧。哈俣。。。

网友D:
可以吧。

GOOD LUCK

网友E:
可以啊,用FROM AND TO 指令就行了

网友F(2008-02-15):
谢谢杨工指导

网友G(2008-05-13):
没问题的呀

网友H:
不能,FX2N-2AD只能和FX2N(8台)/FX2NC(4台)连接,
我查的选型手册

网友I:
FX2N的扩展模块很多,很多都可以用在FX1N上,只是数量有限制,
不可用在FX1N上非常少,比如FX2N-1RM-E-SET.。
还有哪些就不知道了。

网友J:
完全可以的.杨工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在东莞市

网友K: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啊?说可以的我想应该是试过了.

网友L:
为什么就没有谈点实质的兄弟?????

网友L:
看一下模块说明书,用指令因该可以解决

网友M(2008-06-28):
FX系列都可以互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