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三菱模拟量输出

楼主(2007-12-19):
描述:Q68DAI
各位朋友,今天在调试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监控状态下可以看到通道有0-4000的输出,但在卡上的接线端子上就是没有电流输出,有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谢谢

网友A:
你用的甚麼工具来测的电流?
jay73

网友B:
電錶有問題吧不然你拿AD模組測看看是否收的到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有输出了.我在程序里面强制了一下Y9.不过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Q68DAI出现了一个报警,错误代码是025C,我现在还没有查到代码介绍.不只各位能否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虽然没有查到代码的意思,找到原因了.是因为输出超出范围了(0-4000).

网友C:
赞同四楼的意见。

网友D:
三菱是8进制,哪来Y9?

网友E:
呵呵!是哦!你不提醒我都还没注意怎么有Y9的??

网友F:
Q系列的是16进制,有Y9的

网友G:
FX是8进制的
Q\A是16进制

网友H:
要是16进制呢三菱不光有FX的啊还有A和Q

网友I:
我也同意四楼的。

网友J:
你计算上没做>=4000时赋值4000,<=0时赋值0么?那可比较危险啦。

网友K:
14楼提醒得好啊.

网友L(2008-09-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