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这个线路!

楼主(2007-12-19):
老设备上的,没有开机试运转。
按照这个电路图,星三角是怎么工作的?
欢迎大家提出自己的看法!
本来以为是个星三角,现在看来应该理解为双速电机。
[ 此贴被sjm213在2007-12-19 15:11重新编辑 ]

楼主:
我本以为是K01+K02一种,然后K02+K03一种;没想到看到后面的接线图分明是K01和K02+K03,结果就怎么也不明白它是怎么工作了……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8348-page-4-fpage-1.html
双速[/size
]
星三角的原理图,见该页
[ 此贴被sjm213在2008-01-17 13:11重新编辑 ]

网友A:
我觉得这不是星-三角,是双速电机的电路,我也不太确定,大家见笑了
一路上有你

楼主:
理解为双速电机……可以讲通,多谢楼上的开阔思路。
改天问下现场人员确认好了!

网友B:
应该是双速电机。

网友C:
这个是双速电机来的。K01接通时(三角形)是低速,K02,K03接通时(双星)是高速运转。

网友D:
早忘光了 书上有的 看到过的 5楼的朋友谢谢了 小弟学习了

网友E:
K2,K3是星型。K2,K1是三角型。所以还是一个星--三角起动电路。

网友F:
支持双速观点

网友G:
是双速电机吧。

网友H:
同意是双速电机

网友I:
是双速电机,K1吸合时三角形低速,K2K3吸合时双星形高速,上面两个QI Q2是正反转切换。

网友J:
从控制回路来看,肯定是双速电机。

网友K:
我也看了一下,该电路应是双速电机

网友L: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M:
是高低速控制

网友A:
18楼的太强了,给了一个精辟的概括!
一路上有你

网友N:
是星-三角电路,但电路有问题。工作步调如下:
1、K2,K3启动,这样构成Y启动。
2、当启动时间达到,切换为三角运行,K1,K2工作。
3、注意事项,K3断电到K1投上必须考虑触点竞争。
4、K1和K2互锁错了。

网友N:
补充说明,切换关系可以变为电流限制的方式,但大多数为延时电路

楼主:
跟据现场验证这就是台双速电机。
星三角的话也没有必要使用两个开关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发言,控制是多种多样的啊……头晕

网友O:
这是个双速电机的电路

网友P:
我同意双速电机

网友Q: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双速电机来的。K01接通时(三角形)是低速,K02,K03接通时(双星)是高速运转。

同意

网友R(2008-02-25):
我查了一下资料,是双速电机,角接合双星型。K01是角接,K02,K03是双星型。

网友S:
应是双速电机控制电路,要是星三角形电路的话,控制电路应从PLC输出的才对.

网友T(2008-07-11):
支持双速电机

网友U:
是双速电机

网友V:
星三角形降压起动运行。

网友W:
我认为电路图有误,理解为星三角不行,理解为双速电机也不行
为什么要从R1S1T1那里取双向电源,本人实在不能理解

网友X(2008-09-07):
是个双速电机

网友X:
K1慢速K2K3快速

网友Y:
我是白痴,一群。

网友Z:
去持二楼的说法

网友AA:
双速电机YY/D接法,一般这种电机功率不是很大和话,就用万能转换开关控制,以前分析过车床的这种电机(国产)电路,现又忘光了,只知这种接法有点难理解,有点意思,

网友AB:
不懂,啥是双速电机

网友AC:
这个是双速电机来的

网友AC:
这个是双速电机来的
孤星泪

网友AD:
这个是双速电机来的~现在好少用双速电机了~我记得我以前的公司见过好多次呢~~~

网友AE:
plc控制的话为什么不可以理解为星三角。完全讲得通。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AF:
双速电机

网友AG:
支持双速!K1接通低速,电机线圈三角形连接,K2K3接通高速,电机线圈双星形连接。
ygwpxq

网友AH:
星-三角电路。
由控制电路可以看出:K01与K02或KO3互锁。即K01闭合时,K02和K03线圈都失电。此时为三角。
当Q0。1有输出时,K02闭合,KO3也肯定闭合。此时为星型接法。
由互锁关系决定的。

网友AI:
双速控制现在少了

网友AJ:
双速控制 plc应该是西门子

网友AK:
星--三角起动电路行不通,支持双速观点

网友AH:
星三角吧,应该是

网友AL:
是双速的呢!

网友AM:
支持5楼说法

网友AN:
哈哈!都是可以的了,要看用那里嘛!在PLC里加时间继电器就星三角,反之双速电机。

网友AO:
是典型的两星一角电机,当然是双速了,纺织设备并条上用的就是这种

网友AP:
理解为双速电机

网友AQ:
其实,这只有一个状态.

网友AR:
应该是双速电机,我常用的

网友AS(2009-03-01):
双速电机还没用过呢,谢谢

网友AT:
引用 网友E:
K2,K3是星型。K2,K1是三角型。所以还是一个星--三角起动电路。
k2与k1能同时运行吗?

网友AU:
毫无疑问,双速电机呀

网友AV:
电机为单绕组双速电机

网友AW:
好像根本动不起来

网友AX:
这就是一个双速电机的电路,可以看它的触点互锁,k01工作时K02和K03都不能动作,这是一个转速,K02和K03工作时K01不能动作,这又是一个转速

网友AY:
看过教科书了!的确是双速的!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AZ:
支持双速!K1接通低速,电机线圈三角形连接,K2K3接通高速,电机线圈双星形连接。
问问:电机线圈双星形连接有什么用呢?。

网友BA:
双速电路,7楼的还要学习啊,K1,K2能同时吸合吗?

网友BB:
这与以前老式手动补偿起动器的配线图一样,现应理解为双速电机。
ygwpxq

网友BC: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双速电机来的。K01接通时(三角形)是低速,K02,K03接通时(双星)是高速运转。
我认为是对的,双星形只是有两个中性点没有联结在在一起而已.

网友BD:


网友BE:
K2,K3是星型。K2,K1是三角型。所以还是一个星--三角起动电路。电路有问题

网友BF:
K1吸合是一个速度(应该是低速),K2、K3吸合是另一个速度(应该是高速)

网友BG:
双速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