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请教老师,怎样在FX2N中处理带小数点的数据?

楼主(2007-12-19):
请教老师,怎样在FX2N中处理带小数点的数据,我是用4AD输入模块转换电压数值成数字信号,但是怎么样在触摸屏上显示读取的电压数值呢,电压是带小数的?

网友A:
4AD转换过来的数据是一个整数,你可以先转换成浮点数,在根据量程用浮点数乘除法计算出实际的电压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AD转换过来的数据是一个整数,你可以先转换成浮点数,在根据量程用浮点数乘除法计算出实际的电压值。
可以看一下手册,关于浮点运算,在触屏上显示你计算出来的值即可,只需设置小数点几位,你试试?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在触摸屏上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C:
看一下编程手册吧,里面说得很明白的.
站务管理